联想S400 不跑码 刷了N个BIOS不行!

楼主(2019-02-26):
联想S400 不跑码   刷了N个BIOS不行!供电正常  内存也换了 有遇到的吗?

网友:
南桥换没换,南桥也会影响,挡内存,经供参考

网友:
                     CPU也有可能啊。

网友:
不跑马的刷完bio就是看内存总线了

网友:
电流上到多少?看有没有单元电路保护。

网友:
电流上多少?上内存检测卡测下复位。有示波器的话测下bios芯片有没有波形。

网友:
那就不是BIOS

网友:
问的不清楚,至少要说明是AMD的还是INTEL的。                  AMD的,如果BIOS无片选,CPU坏的可能性大。

网友:
看 错了,             AMD的带5

网友:
刷了BIOS  还不行  就不是BIOS问题了呗

网友:
那就有可能不是内存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