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z30 板号a3667a 无图无点维修

楼主(2019-02-26):
      机型:东芝 z30
      板号:a3667a
      故障:开机掉电
      如题,此机无图无点位。先上图        第一张为板号图 图2为故障位置图。直接给大家说一下维修思路,开机瞬间掉电,掉电之后无法触发,需要断电自动触发。此机非常奇怪,待机时公共点是无电压的只在通电瞬间有19v然后会消失,待机3,5v也是。但是待机时会有一个小电感有5v电压这是容易误导人的地方。再来说此机插电瞬间打各路电感波形,除了cpu供电其他电感均正常。不出cpu供电故障一般与bios,cpu供电芯片和外围电路,pg信号不满足,cpu有关。论坛上有个bios但是是16m的 我的机器是8m的绕过这一步。此机采用一个主控芯片和两个驱动芯片组成两相cpu供电,简单打了一下主控芯片19v和5v供电正常,没有找到芯片资料其他条件无法下手。供电电感也未短路,这个时候维修很难再继续了。凭着经验在3个芯片上涂一层锡膏。通电明显看到图片下放的芯片锡膏融化。由于掉电时间很快手摸的话是很难发现异常的。果断换驱动芯片上电亮机,到此维修结束。一点小经验分享给大家上个亮机图

网友:
经验老到啊

网友A:
用示波器也能打到的,不过你这方法也是好的,只要能修好就是OK的。

网友:
修机不易 发帖更辛苦 支持一下 学习了

网友:
这个维修有点牛逼啊

网友:
这个技巧有点像手机维修修短路烟熏法

网友:
这个思路确实广啊,怎么会判断有短路点的

网友:
果然老司机啊

网友:
好像有点神哦------焊膏被瞬间发烫的芯片暖化了..................下次试试---不过从来基本都是用手摸的 呵呵

网友:
要是我修不好

网友B:
用示波器也能打到的

网友:
真牛向师傅学习了

网友:
发帖不易,学习了

网友:
学习了,这个方法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示波器也能打到的

示波器打没有波形,具体打哪里能说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示波器也能打到的,不过你这方法也是好的,只要能修好就是OK的。

能说仔细点吗?是打cpu电感还是哪里?

网友:
                     这个方法不错

网友C:
此bios可以用么,我下了不行哦此bios可以用么,我下了不行哦

网友:
引用 网友C:
此bios可以用么,我下了不行哦此bios可以用么,我下了不行哦

你对好板号  我的肯定是可以用的 这个机器分16m和8m

网友:
没图纸 没点位这就是靠经验 靠技术了 一般还真修不了

网友D:
维修手机的低温锡用到笔记上 楼主不怕短路啊

网友:
可以呀,掉电的最不好修之一。。。。。。。。。

网友E:
修机不易   支持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E:
修机不易   支持一下

谢谢

网友:
经验修机强

网友F:
加锡膏这招真的老手           是加电几次才融化的还是    一加电就融化

网友:
引用 网友F:
加锡膏这招真的老手           是加电几次才融化的还是    一加电就融化

一加电就融化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维修手机的低温锡用到笔记上 楼主不怕短路啊

焊锡是不导电的吧

网友:
说错了 是助焊剂

网友:
这个真的厉害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