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修补4个CPU电容

楼主(2019-02-26):
能修的留下联系方式

网友:
有没有大佬能补电容维修的,请留下你的联系QQ微信

网友:
告诉你一招,电容不安装也没有事,主要你的cpu是不是好的

网友:
我的U肯定是好的 楼上大佬请赐教,今天我就在线等各位大佬支招,能修的也可以联系我,留言就行

网友:
找个坏u大小颜色一样补上去就行

网友:
不补应该也没有什么关系 。

网友:
不用补吧,不补应该也没有什么关系 。

网友:
其实CPU上面的这些电容是抗干扰提高稳定性,如果中国能够制造的话肯定不会安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