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板号LA-D822P指示灯闪7下白灯2下橙色灯闪

楼主(2019-02-26):
刚开机指示灯两黄一白,机子比较新,第一次遇见这种现象,测试全板无短路,供电均正常,集显也有瞬间电压,但就是屏幕不亮,直接淘宝买了bios刷上电流一样,指示灯7白2黄不亮机,冷静了两分钟,然后插上外接显示器,果然外接正常,拆屏重装,解决问题。附上两个bios,备份bios开机快,买的慢一点。

网友A:
难道新机开始不报警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难道新机开始不报警了吗?????????

没有报警声,可能是被指示灯代替了吧

网友:
这个可以亮,但是亮机很慢,需要原机BIOS合成。现在新机没有报警声了,转成闪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