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0-70开机不显示

楼主(2019-02-26):
一台联想g40-70开机不显示。版号是nm-a271开机不显示。电流0.5到0。7不停的跳动。换内存无果。测各个电压独有。测波形好像bios已经读取。刷bios还是不显示。不知什么原因?

网友:
板载CPU.....容易坏..............

网友:
稍微加焊一下CPU 试试
、

网友:
内存过了没.内存过了就查屏接口

网友:
一般三板斧下去了测试下电流电压。电感。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