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XPS 13-9350卡LOGO

楼主(2019-02-26):
DELL XPS 13-9350卡在LOGO那里不动,祼板也是一样。排除了BIOS问题。

6代I7,又是集显,不好搞啊,来求助下大神。

网友:
上传个BIOS,能亮机,但是会不会卡LODO我也不确定,淘宝买的。16M的

XPS 13-9350 板号 LA-C881P REV 1.0 原厂.rar

网友A:
卡logo还是得刷bios啊没别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卡logo还是得刷bios啊没别的了

BIOS可能性不大了,我自己合成过ME,也合个主BIOS区。都是一样的卡LOGO,还在淘宝买了个。

网友:
usb或者u?

网友:
可以交换主板

网友B:
这个机很新卡LOGO不是很好搞
、··············

网友:
内存也可能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机很新卡LOGO不是很好搞
、··············

求大神指点明路

网友:
外设,网卡,声卡等等。。。。。。。。

网友:
                                这个头疼的问题

网友:
现在是搞定了吗?等待分享结果………………………………………………

网友C:
USB阻值测量正常么?USB阻值测量正常么?

网友:
引用 网友C:
USB阻值测量正常么?USB阻值测量正常么?

USB正常。

网友:
档主板,桥或者是显卡问题,拿打阻值卡测量阻值

网友:
与桥管的那部分相关,可是现在桥变成CPU了先排除外部器件后就不 好搞了。

网友:
手持这个笔记本的路过。。。
基本上都是集成的 不好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