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故障]
系统启动无LOGO 进不了桌面

楼主(2019-02-26):
系统启动无LOGO 进不了桌面 不知道咋整 不重装系统的前提下能搞得起来吗
PE模式引导修复都试过了 就是启动不了

网友:
拆掉硬盘是怎样的?拆掉所有外设又是怎样的?一般是外设有问题,硬盘问题也会这样。

网友:
重装系统,没有得好想

网友:
数据线先换一根再说吧。

网友:
用自己的硬盘装系统试试正不正常

网友:
估计是无解了
用另外一个固态硬盘安装 使用替换法 还是启动不了 网上说的BOOTMGR和BCDEDIT替换了还是无用

网友:
必须重装系统的

网友:
F8看下能不能进安全模式

网友:
不要软件问题,硬件化。。。。。。。。。。

网友:
重装解决不了吗。还是不能重装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