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城
一张华硕HD6770黑屏!

楼主(2019-02-26):
查到一个RT9018没有输出!EN 没有电压!修好后个个电压都正常了!主板也能识别了!可还是黑屏求高手指点!
华硕

网友:
GPU加焊过了一样!

网友:
估计还有其他地方坏 比如显卡周边小保险 感觉还是供电问题

网友:
核心供电1.0V DDR显存1.5V 还有3.3v 5v 2.5v. 加上修出的1.0v 都有

网友:
风扇刚开机快转!等一会慢下来!能够控制了!就是不显!

网友:
显卡除供电外,还有芯片有问题也会花屏或黑屏

网友:
刚刚查到有两只RT9018B有输出!但没PGOOD!不知为什么?

网友:
换其它接口看能不能亮,不行在刷个BIOS看看。

网友:
刚刚芯片到了!换了两个RT9018 PGOOD电压来了!但还是黑屏!求高手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