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75H2-M3 V1.0不复位维修

楼主(2019-02-27):
                                                                              B75H2-M3 V1.0不复位维修

型号:ECS B75H2-M3 V1.0

故障:不复位

维修经过:首先测量各大供电发现都正常,PCIE A11没有复位,复位等不亮,

查CPU 的PG信号,VR_READY ,

发现R183电阻两端都是0V,测到这里猜测可能断线。于是从ATX接口的橙色线引脚上拉个3.3V过去OK了、

维修结束,附亮机图。

网友A:
其实断线位置在内存槽背面或者附近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实断线位置在内存槽背面或者附近

不好找,也没仔细去找了,太浪费时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