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
三星T190显示器白屏

楼主(2019-02-27):
三星T190显示器白屏  屏是好的  驱动板怎么修

网友:
白屏也有可能是屏的问题,你看一下屏上电容的电压够不够

网友:
三星的屏一般是程序的问题可能性较大。

网友:
一般是程序的问题,刷个程序看看

网友:
先刷程序 看看!这个一般都是程序问题! 屏上有个保险 看看正常不

网友(2019-03-29):
这个问题很好    不知道怎么回     上图看看   描述一下故障

网友:
白屏首先查屏供电是否正常?屏线,屏上面的供电保险,还是驱动板端的供电MOS管。

网友:
查 屏线,屏上面的供电保险 白屏首先查屏供电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