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OGA910-13IKB,不认硬盘,

楼主(2019-02-27):
电脑放了一夜就不认硬盘了,可以正常开机,硬盘供电正常,M.2接口的固态,主板没有受潮,

网友:
M.2接口的固态硬盘的供电是3.3v吗

网友:
                       BIOS不对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个硬盘排线看看

都说了是M.2的,还换排线。

网友:
找个M.2的换上试一下呀。这种掉盘的还是有的。

网友:
遇见一台华硕的,时好时不好,也是M.2 没弄出来,

网友A:
换个硬盘排线看看

网友:
上次碰到一个进水的也是M2没整好后面还当赔匠了

网友:
说点使用的,第一点说固态硬盘无法识别你是怎么确定的,BIOS下不识别,还是系统下不识别,这款机器的SSD 是PCI-e nvme的,一般操作系统或者PE 是不会轻易识别的,用于做替换的SSD ,一定也要是pci-e的,否则测试没有意义。再者这台机器过保了?如果过保了,这种故障基本没得救,SSD 直接受控于CPU

网友:
数据线对地址呢,有去测量一下吗

网友:
PCI-e nvme,sata口的可能不识别。

网友:
用sata吧.m2基本修不好了

网友B:
换个硬盘看看  PCI-E的M2兼容 SATA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个硬盘看看  PCI-E的M2兼容 SATA的

未必,我忘记这机器的设计了,有的机型就是刁,支支持PCI-E

网友:
这是什么问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