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77A-G43 上电断电 不知道什么问题引起

楼主(2019-02-27):
V星 Z77A-G43 VER1.1  这板故障原来是上电马上断电又自动上电的,测到CPU供电不出来 后面和表点了几下又出来,之后不会断电,结果是不跑码,后面突然间会跑码到55 结果不上内存不报警,以为是BIOS问题,在网上找不到这个版本的BIOS,要么就是前面是HZ77A-G43 但应该不一样的,刷了又不跑码,但不会断电,后又刷回原来的,结果也是一样的不跑码,于是搜了论坛上有没有这种情况  发现有些是不出1.8V 5脚IC,结果这个是有的,后面有些是不同的型号,但板号相号的MS-788?? 一样的,但完全是不一样的,有的说总线6脚IC 7A-02这个有问题,这板好多地方都有这种6脚IC,拆掉还是一样,有时候 多点几次又会上电断电,测试CPU供电不出来,但开启电压已经出来的 在网上下了一个图纸, 后面有些差不多这个板,说内存旁边有一个IC 说是PG来的,结果我打开图搜了一下,是有这个,但不知道那个是,跑线又不通,内存和CPU之间有一个 拆掉后结果又跑码,这时候会报警 ,上内存也能亮机,但裸板多点几次又不跑码, 偶尔还会自动上电断电,一直找问题,后面又发现内存卡扣边边还有三个6脚的IC,拆掉又能显示,真晕 怎么这样的呢,要么冷机就不行,一吹热内存附近地方就能跑码。。。。。。。于时亮机怎么测试都正常,拷机一个小时,突然间会自动断电,之后又一直会转下停下,烦死。。。。。。。。最后拆掉了一个内存卡扣中间的一个6脚IC,之后一直试机,几个小时,也正常,冷 机也正常,不知道用用到时还会不会出现这问题,要认证,不知道那个是不是PG来的,那个6脚IC和别的都不一样,   因为这板没有标识,有图纸也没有什么用。。。。  附近这机的BIOS,和图纸,不知道这图纸是否完全对得上。。

网友:
把内存超频的小8脚芯片拆掉试试,

网友:
路过学习,谢谢的分享。好东西收下了。

网友:
山路十八弯啊,,修了这么多东西。,。可以呀

网友:
CPU供电查一下,看看是不是电压不稳定造成的!!

网友:
估计是系统管理总线的一个小芯片,修过不过内存

网友:
学习了,期待大神的后续解决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