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E5-572不亮

楼主(2019-02-27):
此机器加电后指示灯亮,后来就不不亮灯了

网友:
情况都描述不清楚,不知道怎么帮你。。。。。。。。。

网友:
                      什么奇葩问题

网友:
楼主说清楚点,好帮迩,具体什么故障。。。。。。。

网友:
信号供电查了什么都不说,电流也不说怎么帮你?

网友:
换:电源 内存 CPU 显示器 主板 开关 试一试。

网友:
如此求助太不具体 下次说的相对详细点

网友:
能不能说清楚点   触发电流多少之类的   刷BIOS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