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00不亮

楼主(2019-02-27):
此机器加电不亮,报4声,不知道哪里问题
问题

网友:
是通病的把

网友:
内存问题吧,换个内存试一下或者用橡皮檫一下试试行不行。。。

网友:
显卡也可能,有用风枪吹一下吗?4声有可能是CMOS电池没电以后的报警

网友:
俺也不知道哪里出问题 不行你把机器换了吧 保证你能解决问题

网友:
4声好像内存还是显卡……具体看看是哪里吧

网友:
这机我以前修过,,先查内存,如果不是内存得话,外接看怎么样。这些都没问题,就是显卡,把独显焊下来,用集显应该可以,用集显不用改电路

网友:
修不好可以给我试试看

网友:
这个主板几十块钱不要搞了

网友:
去内存和插内存看电流是否一样,

网友:
内存拔掉,看看电流值一样不,要是一样,换桥,IBM机器,芯片底下有黑胶,加焊就爆珠,
如果不一样,把安全芯片换掉,刷BIOS试试

网友:
按楼上方法尝试维修吧 在修不好建议换主板了

网友:
内存不过.换个内存插下槽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