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电路图纸上的解释是否有误?请高手指点!

楼主(2019-02-27):
       这是在某维修资料上作者的一段原理解释,但对照电路图发现,无论如何也看不出红色线条标出的那几句话怎么能成立,"0"  "2"触点在哪里?继电器J2又是如何吸合的?“已消毒”灯按图上标注的本来就一直是亮的,图上是否存在一定的错误?请电路分析高手能指点一下红色线条标注部分的原理。

网友A:
12V继电器节点应该有误,不然12v继电器线圈 导通接高电压了

网友:
继电器J2又是如何吸合,J2是靠J1工作维持J2长时间工作的,S9014工作后

网友:
萌新也不懂 来学习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12V继电器节点应该有误,不然12v继电器线圈 导通接高电压了

恩,这个图纸是有误的,这些资料上的确有的存在误导读者。

网友B:
这种老报纸老杂志上的电路原理,我实在无力吐糟。很多解释,都是错的。按作者的讲解,很多东西,会发现是自相矛盾的。而且越是关键的原理,往往一笔带过。不重要的地方讲上半天。我有时都怀疑,这个作者,到底他自己理不理解这个电路的原理。

网友(点评):
同感同事情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老报纸老杂志上的电路原理,我实在无力吐糟。很多解释,都是错的。按作者的讲解,很多东西,会发现是自 ...

作者说NPN三极管B级由IC3脚输出低电平,继电器导通,不是NPN惯B级高于E极0.7V以上才导通吗?请赐教!

网友:
引用 网友A:
12V继电器节点应该有误,不然12v继电器线圈 导通接高电压了

作者说NPN三极管B级由IC3脚输出低电平,继电器导通,不是NPN惯B级高于E极0.7V以上才导通吗?请赐教!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作者说NPN三极管B级由IC3脚输出低电平,继电器导通,不是NPN惯B级高于E极0.7V以上才导通吗?请赐教!

这儿与3脚连接9014是3脚低电平输出,9014截止。12V通过二极管加在前级9014基极,此时前两级三极管导通,从而继电器动作。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儿与3脚连接9014是3脚低电平输出,9014截止。12V通过二极管加在前级9014基极,此时前两级三极管导通, ...

4066定时结束输出高电平时,与之相连的三极管导通,前级三极管基极低电平,前两级三极管失去工作条件,两继电器线包断流翻转,从消毒转已消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