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L]
TCL L49P3F液晶电视不开机故障维修一例

楼主(2019-02-27):
TCL L49P3F液晶电视不开机故障维修一例

  机器型号:TCL L49P3F

  机芯:MS838PT

  故障现象:液晶电视不开机

维修与分析:

  此板接打印信息显示UART_115200 AC_ON MIU1_DQS-OK BIST0-FAIL此打印信息明显是DDR检测失败,但是有时候打印信息又是可以检测通过的,利用排除方法先更换 CPU(U201A),更换后通电打印信息仍是DDR检测异常,用万用表电阻档RX10欧姆档,对CPU跟DDR之间线路进行逐一测量,发现MU3一脚对地阻值比其它线路阻值偏大30欧姆左右,用热风枪拆下MU3(DDR)后测量阻值该线路处阻值无穷大,(刚开始的阻值是由DDR产生,拆掉后阻值即为无穷大),经检查板面跟板底之间过孔不通。

网友:
我也修过这种故障

网友:
DDR与CPU无法通信引得不开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