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X1不过保护隔离,求助

楼主(2019-02-27):
如标题,芯片型号TB62D516FG,不输出PWRSHUTDOWN   VCC3SW.VREGIN20 和 BAT_VOLT 正常, 59脚3SW_CTRL_EN 不知道在哪里测,找半天找不到

网友A:
这个必须要有图纸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必须要有图纸

图纸有的
不明白工作原理...................

网友B:
电脑城找个人给你修,不要把问题搞严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脑城找个人给你修,不要把问题搞严重了。

我就是搞维修的,就是技术不咋的

网友:
看看有没有3v线性.记得3v上拉那个信号

网友:
PWRSHUTDOWN没有的话           就查一下TB芯片的  条件              供电   温控    还有个待机3V

网友:
这个就非常麻烦了啊

网友:
基本功 基本功 更何况不断有新的芯片出现 现在已经感觉经脑袋不够用了

网友C:
楼主几代X1,12298还是13268什么的,不说的具体点。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几代X1,12298还是13268什么的,不说的具体点。

1229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