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ASUS X456UQK 不过保隔 走弯路,换思路 维修。。

楼主(2019-02-27):
年初有点忙..

今天这个机器有点意思  16年8月份的机器   还算比较新

不通电,拆机  测量不过保隔    打值后极不短路

打开自己电脑   直接有点位图    哈哈哈,有点位就是爽

直接查找充电芯片,24780s      修过这种充电芯片的都知道,这芯片很容易坏

不过首先还是要先查一查条件滴

28脚 有19V 正常, 查6脚 ACDET 2V   偏低  故障就是他了!!

哈哈哈 心想  没想到这么简单  (这就是坑的开始。。)

都知道,这个电压是有主供电用两个电阻分压 大概2.7V的样子     查点位图,直接将两个电阻换了   PR8929 127K用120K代换 。

通电测试    还是2V !!!  嗯 ???    去掉电容PC8912  还是2V  !!!

难道是充电芯片拉低了这个电压??     换一个  还是2V!!

卧槽,这什么情况?      仔细再看一下点位图,这个信号还有一个电阻    断开,电压正常的2.7  板子也过了保隔。。

查点位,这个电阻由PQ9001控制

PQ9001 2脚5脚又由 PU9002控制着    用点位图查看PU9002

这个芯片具体什么作用笔者不知..  查一脚又由PQ9002控制  查PQ9002 2脚,AC_OK   0.6V  ????

AC_OK只有0.6V肯定不对   查图纸,将与AC_OK相连的器件全部摘除     还是0.6V  !!!!  芯片又是刚换过全新的   这个时候都快修哭了。。

这到底什么鬼 ??  维修到这一步 走进了死胡同..

这时候突然感到膀胱处发来信号..   反正暂时没啥思路  还是起来去趟WC  清空液体的同时让自己的脑子清醒清醒

在从WC回来的路上想, 既然芯片已经换过    为什么不去查一下外围??何必要纠结在这个死胡同??抛开这个牛角尖     换一个角度去试试

哎,不查不知道...  用万用表测量充电电路的上管.....

结果就不多说了......

献上点位...

网友:
这个机子修起来感觉和BQ725有点相似呢

网友:
公共点短路了

网友:
我也修过这种故障

网友:
线打值再修啊。修机器一步步来

网友(2021-07-27):
思路很重要

网友:
头脑清晰 思路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