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碁K4000-56DY触发掉电

楼主(2019-02-27):
宏碁K4000-56DY触发掉电,版号LA-C611P。有时能开机,有时电流到0.08掉电,大部分电流在0.01.查供电触发后3V 5V 1.8V 1.1V都出来了。测二级供电3V 5V(在电流0.01时没有出来)开启SUSP#出来一下就没了 ,PM_SLP_S3#也是一样出来一下就没了,按时序查+1.0V_VCCSTU,电压只有0.7V左右,次供电是+1.0VALW_PRIM进过UC5转换过来的,+1.0VALW_PRIM电压正常。开启SYSON也正常,先换个芯片。换完上电电流上去了,测量1.0V_VCCSTU也正常了。

网友:
楼主技术过硬,按时序修起来思路很清楚

网友:
这种芯片    不常坏 啊

网友:
楼主维修老手,思路清晰,修理的得心应手,学习了

网友:
我也修过这种故障

网友:
谢谢分享!本人还在摸索看图和学习思路时序中,芯片好坏判断还不太懂,

网友:
这种触发掉电的一般有条件没满足

网友:
这个玩意华硕的也坏哦,我是直接连起来的

网友(2021-04-20):
好像是通并购了 这个UC5  我遇见了一个 1-2脚哪里烧掉了  换了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