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XPS13 LA-C881P 刷哪个BIOS ??

楼主(2019-02-27):
如图 DELL XPS13  LA-C881P   刷哪个BIOS ??     UT6  8M  UH8  16M  应该刷哪一个呢????????????、

网友A:
看什么故障,再去觉得刷哪个bios,不行就两个一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什么故障,再去觉得刷哪个bios,不行就两个一起了

很少看见高级技术员像你这样说正确的废话了,楼主看了想发飙

网友:
                       两个一起刷啊。

网友B:
刷16M,8M的应该不用管,另外你确定只有两个BIOS??

网友:
16的吧                      这个BIOS不好刷

网友:
那个文件大刷那个 16m

网友:
不清楚的话 都Shaun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刷16M,8M的应该不用管,另外你确定只有两个BIOS??

                   还有一个1M 的

网友:
都要刷,全刷了放心可靠.

网友:
8M那个是EC的BIOS     16M那个是南桥BIOS,你现在问题是不开机还是什么?       桥的BIOS比EC的BIOS容量大
不开机刷EC   开机不显示刷南桥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