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440不显示

楼主(2019-02-27):
此机器进过水,不亮,电流上到1.2多,不知道哪里问题
不显示

网友:
进水机器肯定的告诉你,主板问题,键盘问题

网友:
看看进水的地方 有没有腐蚀

网友:
DELL 1440 先弄下显卡 说不定有惊喜

网友:
是以前好老的机器吗,如果是好老的机器,除了腐蚀的处理完,显卡做一下

网友:
可能显卡啊

网友:
这种老机子正常坏是显卡偏多,进水的就慢慢查一查了。

网友:
进过水的 先查进水位置吧 别人遇到的不一定和你的一样

网友:
换主板比较好 这款应该很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