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ih61m v4.2 不触发,小南桥不发出slp_s3#,求助

楼主(2019-02-27):
联想ih61m v4.2 ,单位送来的带保护卡的主板,开始是不亮机。双bios,先怀疑是bios问题,网上找了刷上,会亮,但是logo不是联想的,而且和机房里其他机器保护卡不一致。于是直接在单位好机器上采集bios。
刷好后开机正常。

第二天拿来说不会开机了,检查发现的确不触发。经测量:
1 待机部分: +3vsb正常,+3vsb_lan正常,rtc部分正常,南桥32.768晶振波形正常,io (nct6776f) p101脚 rsmrst#有电压3.3V
2 开机触发:开机针3.3v有,触发后,io (nct6776f) p61脚psin#  有跳变,p60脚pwrbtin#有跳变, 但p64脚slp_s3#一直都是0V

不知道小南桥还需要什么条件才能发出slp_s3#,6以后的主板不好修了。。。。。。

www.chinafix.com迅维网_联想IH61M

网友A:
11个桥待机条件,都查一遍,应该是某个条件不满足导致,桥坏的概率不大

网友A:
VCCRTC
RTCRST
SRTCRST
32.768
VCCDSW3_3
DPWROK
VCCSUS3_3
RSMRST#
BAT LOW
INTVRMEN
DSWVRMEN

网友:
给我加分

网友:
引用 网友A:
VCCRTC
RTCRST
SRTCRST

这么多条件?感觉以前的都白学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VCCRTC
RTCRST
SRTCRST

我把您说的这些信号差了个遍,有些名字稍有区别,应该都是对的。所有信号都有3.3或3.1的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11个桥待机条件,都查一遍,应该是某个条件不满足导致,桥坏的概率不大

所有电压都在3.1以上,接下来要怎么做啊?
板子开始会亮,刷完也会亮,过两天就不触发了。

网友:
有没有可能是桥虚焊呢?不知道有没人遇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