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49K的电阻在哪儿找呀 笔记本上用的

楼主(2019-02-27):
649K的电阻在哪儿找呀
笔记本
上用的
笔记本

网友:
料板上 看运气喽

网友:
串关联弄个

网友:
500K+150K就得了实在找不到就放个大的带脚电阻上去,我经常这么干

网友:
分压电阻吗,

网友:
我都是找think的机器,带图纸和点位图的 在图纸上找 之后看点位图位置拆

网友:
一般都是拆机上串联,有些电阻不需要多么精确

网友:
有些场合的电阻不需要多么精确。649K也许可以用620K或680K换上试试

网友:
649K可以用680K代替试试..........

网友:
随便找几个给你串一下就好了

网友:
没有完全一样的 用650K的替换试试

网友:
算出电压多少,你可以2个分压电阻一起换的,我经常这样做的,一定要找一样的比路上捡钱还难

网友:
淘宝买吧 什么都6有地方 很便宜

网友:
这个自己想办法 动脑筋啊

网友:
主板上找啊,主板上找啊,。。。。。。

网友:
必须用这么大的电阻吗?

网友:
找个有图纸的料板,,搜索就行了。。

网友:
找个电阻包啊。什么样的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