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d13bmbcc1几分钟黑屏

楼主(2019-02-27):
DELL  L322X   板号dad13bmbcc1     几分钟黑屏,黑屏后电脑在正常运行,无暗屏,屏换了还是一样,不装显卡驱动就不黑屏,驱动从官网下的,系统驱动都重装过,不知从何下手,请高手们指点啊

网友:
屏线测量一下通段显卡测量一下电压。

网友:
刷原厂bios,然后进BIOS看黑不

网友:
换显卡就可以了。。。。。。。。。。。。

网友:
尝试换个显卡吧

网友:
换显卡,显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