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2-27):
联想G470用户说点不亮,可调上跑起都正常,键盘大小键 切换指示灯正常,说明内存CPU正常工作,用手电看屏上暗屏,把屏撤开线重新插一下就OK
cpu
暗屏
点不亮

网友:
真的很牛,修理老师傅是屏线接触不良吗。

网友:
这个只能说运气好,一般细心的客户自己都会扒着看,告诉你屏幕有字,只是不亮

网友:
通电直接撤,很危险哟,稍有不慎就烧坏原件了。

网友:
你运气不错,刚修一个暗屏,屏板上面四五个电容都不行了,一个完全对地,先拆了,另外几个一加电过流指示灯闪,拆开量阻值60,干脆全换了

网友:
运气也是维修的一部分,恭喜恭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