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OGA 3 14不开机

楼主(2019-02-27):
机器是回收的,记得当时主板是好的,结果这两天拿出来想搞出来卖掉,结果主板不能开机。按照图纸维修,出现瓶颈,请各位师傅指点一二,谢谢!

网友:
这个适配器是多电压自动调节的,默认输出是5V,所以图纸中我写的是5V,我也用20V试过,还是一样,PQ106 G级和S级没有压差,不能产生ADIN_1,继而不能产生B+,就无法产生3,5V

网友A:
先放COMS电池,然后插着适配器,需要自动启动,来回启动3次会好,一般板子放不会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放COMS电池,然后插着适配器,需要自动启动,来回启动3次会好,一般板子放不会坏的

我没看到这个板子有BIOS电池,应该是内置电池供电吧,我也很纳闷

网友B:
看一下电脑是几V供电的,TYPE-C输出5V,是否是正常电压,如果机壳后面写的20V,那查一下TYPE-C部分,YOGA的type-c应该是有一个单独的小BIOS芯片,存储一些用来通讯调节电压的程序,这个程序出错会引起type-c仅输出5V,重点查type-c部分,5V应该是不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一下电脑是几V供电的,TYPE-C输出5V,是否是正常电压,如果机壳后面写的20V,那查一下TYPE-C部分,YOGA的 ...

首先谢谢你的回复,这个电压貌似不是重点,我单独接到20V通电也是一样的,现在就是不能输出ADIN_1,输出这个了,后继应该会自动升压

网友:
pq101坏了啊.如果不坏就打通分压了

网友:
写错了是pq110坏了.打通后会分压的

网友:
USB ID信号不对

网友:
看不懂这个图纸................................

网友:
哈哈哈  亏钱了   太尴尬了

网友:
收过来是什么问题呀

网友:
你接个TYPE-C的线和TYPE-C电流测试仪试试 直接用直流电源肯定不行的 里面肯定有识别的芯片的 由芯片选择5V 20V 你自己加20V过去不行的

网友:
大兄弟你一语中的啊!多亏你检查出来了,线坏了,USB_ID是适配器发出的,4.8V,线这头没有出来,导致不出20V

网友:
好经验啊,感谢楼主的无私分享,加分加分1111

网友:
用原装电源 换条线, 那种异型USB的线很容易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