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VOSTRO 15-3568

楼主(2019-02-27):
戴尔VOSTRO 15-3568开机亮黄2,白5指示灯报警,有人知道含义吗?版号15341-1
戴尔

网友:
内存,安装的内存无效,

网友:
官方的解释是内存,且安装的内存无效

网友:
内存吧 刷刷BIOS

网友:
换内存,刷BIOS无效,求助中。。。。。。。。。。。。。。。。。。。。。。。

网友:
楼主解决了吗,是内存吗?

网友(2019-09-28):
楼主解决了吗,是那里问题?

网友:
换内存不行,就查下内存工作条件吧!

网友:
这个机器有图纸吗?我的板子19v短路了 查不出来是啥问题

网友(2019-11-13):
内存问题。。换内存。换插槽可以解决。。注意。。内存是低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