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区分MOS管

楼主(2019-02-27):
关于怎么区分是N沟道还是P沟道的,我们要以MOS管的D极来确定MOS管到底是N沟道还是P沟道,如上图所示,其实MOS管里面就是有一个二极管,我们称之为二极体,大家可以把他用作二极管来理解。P沟道MOS管中的二极体的正极是MOS管的D极,刚刚我们说过了“P红正”,MOS管的D极是二极体的正极,即“P极”  ,所以我们可以知道此MOS管为P沟道MOS管。相反的,MOS管的D极为二极体的负极即“N极”所以是N沟道MOS管。这些大家如果能够明白了,那么测量就是易如反掌了,由二极管的正向导通反向截止原理来测量。黑笔测MOS管的D极,红表笔测MOS管的S极有数值的话(300--800之间)那么即为N沟道,反测则没有数值(1)或无穷大,二极体值在300--800之间为有效。
因为MOS管在现在笔记本上作为上下管所以发热量有点高,所以人们把它做成了8脚MOS管以便于散热。这个8脚的MOS管怎么来区分它是P沟道还是N沟道MOS管呢?再看上图,8脚MOS管的1--3脚为S极,4脚为G极,5--8脚为G极

网友:
5-8脚 应该是D极吧,,8脚MOS管的1--3脚为S极,4脚为G极,5--8脚为G极(D极)

网友(2019-04-01):
因为MOS管在现在笔记本上作为上下管所以发热量有点高,所以人们把它做成了8脚MOS管以便于散热。这个8脚的MOS管怎么来区分它是P沟道还是N沟道MOS管呢?再看上图,8脚MOS管的1--3脚为S极,4脚为G极,5--8脚为G极

网友(点评):
5-8不为D

网友:
用万用表测量d极和s极就好了呀,阻值是600欧姆左右就是n沟道反之就是p沟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