佳能MF4150一体机打印底灰问题

楼主(2019-02-27):
故障现象:佳能MF4150一体机,无论打印还是复印,文稿背景都有纵向的条纹,字迹也不清楚,大字体在硒鼓一周长的位置上还有像水印一样的残影。

该机器已经修好了,在此发帖,是想请教这个问题的成因。

容我把过程描述一下:

机子成色很新。打开上盖,抽出硒鼓,检查机器内部,很干净,询问客户,回答说机器放在家里,并不常用。一年前换过一个硒鼓,当时打印正常,一年来最多也就打了几十张纸。年前想用了,打印出来就成这副模样了。客户说,自己的朋友也懂一点打印机,帮忙检查过,看不出哪里有问题。
因为复印和打印故障现象一样,所以,问题应该在打印部分。检查激光扫描器通道,干净无尘。检查硒鼓,看上去也很新,鼓上还有残留的墨粉,用纸巾擦拭干净,硒鼓表面光洁无划痕。
观察打印出来的文稿,虽然字迹不清楚,但字迹附着纸面正常,说明定影部分应该也没有问题。
是废粉回收?还是电路上出问题了,一体机拆起来太麻烦,没办法,硬着头皮拆了前脸,再拆侧面,发现这货要先拆扫描组件等一大堆,头大!从侧面打开的缝隙中观察内部电路,没有异常的受潮、锈蚀腐烂现象,电路板整洁,直觉上不像有故障的样子。
一边思考,一边再试机,多次试机后观察打印稿,发现好像故障变轻了,底灰变浅了。
忽然脑中闪过一念:难道是硒鼓?
不拆了,叫用户先换硒鼓,有问题再拆也不迟。
当客户来电询问进展时,嘱咐其带一个新的硒鼓来。客户虽然反驳,最后还是答应了。
第二天,装上新的硒鼓,试机打印测试页,清晰干净,一扫病态!说明直觉蒙对了:电路部分完好,就是硒鼓问题。
难道硒鼓是受潮影响了?还是原来就是翻新货?。。。。

不知我有没有把问题说明白。
想请论坛里的大神科普一下,这种故障现象的出现,它的成因(故障机理)是什么?
搞清楚了下次碰到会更有把握一点。

网友:
一般成像部分是有两个地方
一就是高压板
二是硒鼓
三是激光器
有条件是先换硒鼓试试看,然后考虑电源板。
你的这个效果,百分之八十是硒鼓
硒鼓底灰,一是废粉,二是小刮刀变软,三是碳粉受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