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苹果7p录音杂音

楼主(2019-02-27):
插耳机录音是好的,开始录音杂音很重,原音只能听到一点点,折腾了一下,重装系统,现在全是沙沙声,大概是那里问题,干那个芯片。

网友A:
是头部听筒沙沙,还是底部扬声器沙沙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头部听筒沙沙,还是底部扬声器沙沙

打电话,对方听到声音也是杂音,用耳机是好的。

网友:
因该是尾插

网友:
换个尾插排线试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打电话,对方听到声音也是杂音,用耳机是好的。

换了尾插好了

网友:
主送话坏了,外配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