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8Z77不跑码无复位反复重启

楼主(2019-02-27):
这2天真是奇怪了,昨天碰到一块技嘉的B75也是所有的电压条件都好的,就是没有复位和不跑码,今天又碰到一块华硕的P8Z77_VLX主板,也是所有的电压条件都好了,诊断卡不跑码,复位灯亮,无复位,反复重启,bios也刷过了,还是一样的症状。求高手解答。测量的电压看图:

网友A:
时钟出了没有?加焊桥说不定有惊喜

网友:
这是什么电压?

网友B:
焊接下桥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焊接下桥试试,.................................

没有焊桥的工具

网友:
ec旁边822

网友:
ah尝试下桥,会有想不到惊喜,可以去试试

网友:
查S_CPURST#,S_CPUPWRGD,S_DRAMPWROK_R,H_D3_RESET#_R,信号是否正常?

网友C:
桥旁822,时钟电路,加焊桥。。。。。。

网友:
引用 网友C:
桥旁822,时钟电路,加焊桥。。。。。。

桥边的822有6-7个

网友:
查查CPU供电IC周围的原件,是不是有氧化的地方!

网友:
vrmpwrgd 这个我已经有标注了3.3v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时钟出了没有?加焊桥说不定有惊喜

PCI-E的A13和A14电压为0V。应该算没有出时钟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桥旁822,时钟电路,加焊桥。。。。。。

Z77的主板是单桥的,时钟都是桥发出的。这个电路怎么查?

网友:
引用 网友C:
桥旁822,时钟电路,加焊桥。。。。。。

咨询下z77芯片组不出时钟是不是会导致无CPU供电的?

网友D:
量一下各个PG吧,应该是PG出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量一下各个PG吧,应该是PG出问题

还有哪些PG呢》关键的2个我已经测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