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清大图]
dell G3 进水维修

楼主(2019-02-27):
插上可调电源0.07a,貌似有微短,拆机发现桥背面腐蚀了,面积不小。

主板洗干净之后,发现UZ7这个东东,引脚腐蚀掉点,机器很新,没有图纸,芯片也查不到是干啥的,估计是桥供电,好吧,根据经验飞线吧。

把待机3.3v飞过去。芯片移除。丝印是7607。

装机测试成功修复。

网友:
怎么知道是飞3.3V的,感觉有点危险啊

网友:
补充一句,摘下的芯片引脚也腐蚀掉了。

网友:
这机器,估计电池不能长时间待机。

网友:
这个维修都是需要点技术的

网友:
电压转换芯片啊

网友:
慢工细活

网友:
经验+胆大心细

网友:
楼主修好了么,把程序共享出来啊

网友:
这个维修都是需要点技术的。。。。。。

网友:
我也想问怎么知道是3.3V的

网友A:
楼主用的什么放大镜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用的什么放大镜了?

就是一个杂牌的

网友:
没图纸啊,哈  修这个是需要一定经验。。。。。。。。。。。。。。。。。。。。。。。。

网友:
只要不是大电流的,飞线不要太长,没问题的

网友:
直接飞线过去?

网友:
比较膜拜大神没图纸能知道哪个点飞到哪个点解决问题,这个是经验还是天赋呢?反正我二样都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