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50-70电池开机蓝屏,单独插电源一切正常

楼主(2019-02-27):
联想y50-70笔记本装上电池开机读硬盘就会蓝屏,进pe也是一样蓝屏,单独用电池也是一样,但是把电池取掉使用一切正常,重新刷过bios,换过内存换过硬盘,还是一样,求助哪位大神遇到过类似问题

网友:
EC或者充电芯片问题,充电灯能正常亮吗

网友:
这种情况换换个ec试试啊

网友:
ec   和充放电芯片  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EC或者充电芯片问题

网友:
保护隔离电路 哪个MOS管功能不正常

网友:
感觉是不是出现在独显上,比如机器设计的时候,使用适配器,开机默认是启用独显供电,使用电池不启用独显,只是使用集显供电,这么参考一下试试

网友:
我也一台这样的故障机器。不知道如何接近。现象和楼主描述的一模一样,楼主解决这个问题了吗?

网友:
这个问题倒是很少见  期待楼主的解决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