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 rtl8111GUL 跟rtl8111GUx可以替换吗

楼主(2019-02-27):
大神 rtl8111GUL 跟rtl8111GUx可以替换吗 谢谢大家
微软

网友:
不能替换引脚定义好多不一样

网友:
没换过 网卡吗

网友:
试试不就知道了

网友:
楼主修好了么,把程序共享出来啊

网友:
应该可以,rtl8111e成功代换8111f

网友:
引脚定义不同,你要测试下

网友:
网卡还有 MAC地址芯片的

网友:
这个要仔细读读数据手册才可以判断

网友:
看名字应该可以换 换上去 看看周围电路有没短路 在加电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