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30开机不显示 4声报警 是什么问题,有合适的BIOS试试吗?

楼主(2019-02-27):
T430 板号NZM4H-7,I5 独显,开机不显示 。电流停在0.99-1.0。4声报警,上不是内存都一样报警,刷了好几个BIOS 都不行,其中刷了一个 变成8声报警了,能确定是不是BIOS的问题呢?谁有提供两个BIOS过来。谢谢了。

网友A:
不抓内存会四声报警   指纹芯片也会导致

网友B:
检查安全芯片,换一个试试,有可能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检查安全芯片,换一个试试,有可能就好了

安全芯片是干啥的

网友C:
排除一下外设吧               BIOS 官网合成

网友:
                                      淘宝买一个不就完了

网友:
楼主解决了吗? 现在的本子越来越难修了

网友:
不管怎样确定内存过没过啊.时在不行先刷个me

网友:
压南桥试试看

网友:
外设看一下

网友:
bios 两个都刷了 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C:
排除一下外设吧               BIOS 官网合成

刷过了  一样。。。。。。。。。。。。。。。。

网友:
包括指纹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抓内存会四声报警   指纹芯片也会导致

指纹芯片在主板上还是壳上那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B:
检查安全芯片,换一个试试,有可能就好了

指纹芯片在主板上还是壳上那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