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1.SNIPER B6

楼主(2019-02-28):
上电反复重启。不能进系统,求大神指点,,

网友:
大哥你测过什么啦,检测过什么啦就这么简单描述怎会知道

网友:
先刷两个BIOS,刷完之后,再看看什么故障现象

网友:
兄弟们,已经完美解决,BIOS坏了一个,技嘉6系的主板以后,两个BIOS必须都要完好

网友:
检测各级电压,待机,cpu,显卡,内存条,显卡,总线,供电。

网友:
楼主修好了么,把程序共享出来啊

网友:
换了一个BIOS块,完美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