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捷160G硬盘问题

楼主(2019-02-28):
手上有一个160G 硬盘,用MHDD扫描起没有任何问题,绿块都没有,但就是装不了系统,能ghost完,也能解压完,就是解压完后重启就提示系统已损坏,各位大神,帮我分析下是什么问题。

网友:
硬盘格式化重新分区试一下,我遇到过应该可以用。

网友:
160G不值钱,跟换固态算了。。。。

网友:
换了硬盘得了,至于还要修吗

网友:
用光盘安装或者优盘部署安装,系统自带的分区软件重建分区一般都OK的

网友(2019-04-06):
ghost完后,重建一下引导记录。开机再试。

网友:
重新硬盘格式化在分区,试下看能否解决问题

网友:
低格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