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昭阳E46G通病总结

楼主(2019-02-28):
联想昭阳E46G通病总结    高手勿喷

通病1: 通电待机0.001,用手掰一下就能开机,换电源头

通病2:通电待机0.003,查待机芯片 ISL6237 供电 线性 升压 开启都正常,无输出,换电感旁边的两个电解电容

通病3:通电待机正常,触发秒掉,查PQ72   PQ53   PQ65   PQ64转换电压的问题

通病4:触 发秒掉,查各电感电压正常 转换电压正常 平台复位正常,加焊PCH.

这机器有点老了,今天接到三个,问题也都是我这面说的这些。我只是个菜鸟,高手勿喷,谢谢!

桌子有点乱,理解下,是不是维修的都这样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宝贵经验!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宝贵经验!收藏备用。

网友A:
以前修过同样问题的!

网友:
就是看你这图才进来的,感谢分享

网友:
E46G是比较老的机器了,以前修过电源头和电容比较多,转换电压的也有少点

网友:
第三例碰到过,二级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以前修过同样问题的!

谢谢楼主分享  呵呵呵 谢谢   了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