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550JD板载内存对地阻值

楼主(2019-02-28):
X550JD 2.0原主板内存供电进水  芯片坏  主供电断线  修好电压后  上电1.2几掉电电流0.4  后面上电一直0.4   集显电压没有  瞬间有集显开启    发现内存电压对地阻值只有1   感觉不正常  但是内存电压都是正常的1.35v   问问大家 手里有的  帮我测量一下  内存颗粒是不是已经短路

网友A:
找个点位图就可以看到标识是几伏了吧

网友:
你可以去搜下把板载内存屏蔽后 加内存试下

网友:
今天刚上上  有的话给你说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找个点位图就可以看到标识是几伏了吧

不是要电压多少   对地阻值  哎  都不看  就回复

网友:
拆下来测测吧,,,,,,,,,,,,,,,,,,

网友:
可能性比较大,因为华硕机器板载内存芯片坏的太多了

网友:
依稀记得是要大于60,我修到一台进水的把内存供电修好能显示后烤机一天后不显示时变成30+—就放弃了。

网友:
这个要有同样的板子才知道啊 。。。。。。。。。。。。。。。。。。。。。

网友:
阻值是0001吗,,,肯定不对。。。。。。

网友:
内存颗粒拆了,不短了就下个屏蔽板载内存的BIOS

网友:
学习中学习中,学习中学习中学习中学习中,学习中学习中

网友:
遇到板载内存和cpu的 我就头大

网友:
习中学习中,学习中学习中学习中学习中,学习中学习中

网友:
内存的供电阻值只有1肯定不对的,查查看是哪引起的

网友:
不好修,拆内存颗粒下面不短了,换上又短,呵呵呵。。。。。。。。。。。。。。。。。。

网友:
内存供电阻值只有几的绝对不正常

网友:
1欧的对地值肯定短路了,拆内存颗粒吧。

网友:
对地1肯定不正常了,我没见过内存阻止那么低的,20-30欧姆倒还见过

网友:
是不是内存芯片也进水了,看有没有水迹

网友:
肯定短路了,拆吧,上次我运气不好拆到最后一个才不短了

网友:
直接先屏蔽板载内存 看看会不会亮

网友:
对地1肯定不正常了,可以先拆了。看阻值有没有变化。再屏蔽板载内存 看看会不会亮

网友:
这个是什么原因引起的,遇到过戴尔的也放bios电池可以开机,过一段时间就又不触发了

网友:
可以屏蔽内存来测试。。1的话确实太低

网友:
1肯定是不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