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电源板

楼主(2019-02-28):
这个电源板不出5V 16V,整流桥堆测下二极管组织500多 感觉正常,
这个大电容上只有105V正确嘛?之前在买呢一本迅维显示器维修书,上面都是300V说  还有一台显示LOGO就黑呢,大电容上是137V,求大神指教

网友:
大电容上一般电源电压220V的情况下300V多点,不够300V的话,一般大电容没有容量,还有一种情是整流桥堆有两只二极管不良了,保险电险阻值变大,输入座子量量检查检查。

网友:
105v   137v都不对,应该300V左右!

网友:
是300V.....换供电主IC

网友(2019-05-30):
大电容电压在300v左右,如果不足检查整流桥或者MOS管等相关部分。

网友:
电压不对啊,换主板IC或者查查条件看看

网友:
整流线圈坏了吧。。电容上怎么只有105V呢。。要么没量好。。

网友:
换供电主IC                                                 ·

网友:
你是不是在保险处接大功率灯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