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466版号00165花屏死机后不显示两台了

楼主(2019-02-28):
A1466版号00165花屏死机后不显示两台了,电流定在0.4裸板,有大神修过吗是cpu问题还是内存颗粒问题,交流一下 谢谢了

网友A:
                   这个应该内存可能性大。

网友B:
这个机器一般都是CPU不行了内存没有多大可能直接换板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机器一般都是CPU不行了内存没有多大可能直接换板吧

谢谢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应该内存可能性大。

谢谢分享

网友C:
应该是CPU问题吧, 拨下来重植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CPU问题吧, 拨下来重植一下

修过这种问题吗 这种需要准确判断的

网友D:
花屏是什么样的 大致可以判断下跟CPU还是内存有关 ,内存颗粒的可能性大一点

网友E:
修过一台花,不死机,内存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花屏是什么样的 大致可以判断下跟CPU还是内存有关 ,内存颗粒的可能性大一点

看下这个图片 看视频花屏以后就再也不显示

网友:
看视频花屏以后就再也不显示 电流定在0.45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E:
修过一台花,不死机,内存问题

嗯嗯谢谢,我这两台都是 看视频花屏以后就再也不显示 顾客拿来已经不显示了 定电流0.45左右

网友F:
不显示的时候和显示的时候测量的数据对比一下

网友G:
可以确定是内存问题。

网友:
摆设过直接换版

网友:
啥意思啊 什么是摆设

网友:
引用 网友G:
可以确定是内存问题。

留个联系方式大哥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不显示的时候和显示的时候测量的数据对比一下

拿到手已经不显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