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 a1466掉电板号 820-00165-A

楼主(2019-02-28):
Mac a1466掉电板号 820-00165-A,来时开机不显示,内存排阻有进液,处理开机显示了,但是进苹果系统桌面就掉电,可以重新开机,进客人用户桌面就可以,不会掉电,客户系统有资料,会不会是系统问题。

网友:
这种半死不活的最难修了

网友:
可以用外置苹果系统试下,看是不是系统问题。

网友A:
做个U盘苹果系统接这台电脑上试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做个U盘苹果系统接这台电脑上试一下就知道了

U盘苹果系统,怎么做?类似PE吗

网友B:
确定不是电池问题?

网友:
有可能是系统问题,用户资料备份出来,重做系统消除疑虑,整个硬盘做个镜像也可以啊,这机器120G固态吧,应该不会太久。

网友:
luguo ,xuexi zhonga ,hehe ,xiexie louzhu de hao xin

网友:
引用 网友A:
做个U盘苹果系统接这台电脑上试一下就知道了

外置用U盘做系统进不去,做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确定不是电池问题?

不用电池进桌面也是掉。

网友:
重做系统问题解决,资料客户不要了。

网友:
苹果真的是头疼,上次我遇到过一个,花屏的,都差点要换屏了,结果tm的壮戏系统就好了
唉,苹果真的是不走平常路

网友:
系统也会引起掉电,这奇八的苹果还真难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