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70不出CPU供电

楼主(2019-02-28):
     故障机   联想
  故障   可触发缺电压
     机器是老大拿来的,说开机不亮,叫检测一下什么问题好报价,看了下大概,上电明显缺电压,导致机器不亮,直接拆,拆开后看了下主板,没有进水,主板看着像是换过的,而且桥的胶也被取了重新打上去的,先看看主板吧 ,看着没修过的还不错,打了下大概没有明确的短路后再次上电,0.19,缺电压,查供电其他都有处CPU 供电外,找来图纸,打开一看    相信大家对个95831这个芯片不陌生吧,供电开启都正常,我也没有多查直接换    结果还是一样,又刷了个BIOS,还是一样,看来是其他问题引起的了,而且6  7的还有SVID,要想发出CPU供电桥就要收到PWROK和APWOK之后桥发出DRAMPWROK还要读取BIOS和发出各路时钟和PROCPWRGD给cpu  然后cpu发出SVID调节输出CPU供电,既然知道下一步就直接查PWROK,一查发现没有,这个都没有cpu怎么会发出SVID了,这个PWROK是要前面的供电和转换都要ok后就会发出,还有ec要收到总线供电的pg信号也就是这个    发现总线的PG正常,PWROK值正常,没有短路,直接换掉ec,   上电发现正常,cpu供电也出来了,机器也正常跑马了,接屏发现暗屏,卧槽勒,不会屏也是坏的吧,直接换屏试试,   正常,跟老大交流了一下,说看看能修不,不行再说。直接拆开屏一看,发现19v保险断了,知道吧   直接换之还有处理了后面的短路再次上电   完美救回来了,。。。。之后装机测试也没有问题了。。。。。

网友:
而且6  7的还有SVID,要想发出CPU供电桥就要收到PWROK和APWOK之后桥发出DRAMPWROK还要读取BIOS和发出各路时钟和PROCPWRGD给cpu  然后cpu发出SVID调节输出CPU供电,既然知道下一步就直接查PWROK,一查发现没有,这个都要cpu怎么会发出SVID了,这个PWROK是要前面的供电和转换都要ok后就会发出,还有ec要收到总线供电的pg信号也就是这个

这段总结的很好,不错,帖子收藏了.

网友:
你这个屏还好能救活,救不活就有点难度了

网友A:
EC坏了导致发不出U的开启信号导致无U供电

网友:
这个厉害了呀

网友:
时序熟路,思路清晰。大师机,,,,

网友:
lz时序清晰,修的行云流水,好贴,加分支持

网友:
时序跑的不错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文章这么长,码字比修一台机器还累吧,谢谢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A:
EC坏了导致发不出U的开启信号导致无U供电

ec发出了开启信号  ec没有发出pwrok这个信号

网友:
思路清晰,严格按照时序跑,完美解决

网友:
历害 历害  不断学习 不断进步。。。。。。。。。。。。。。。。。。。。。。。。。

网友:
如果是瞬间掉电就会加大维修难度 。不掉电好修

网友:
修的可以给力鼓掌学习了

网友:
很仔细,看的出来第二个故障是暗屏

网友:
修过G470不出CPU供电的很多事桥的问题

网友:
楼住分析的不错。。。。一般碰到这种95831的机器一般都是先断开电阻看看

网友:
昨天没看到这个帖子,我昨天有一台一样的机器,也是没CPU供电,0.4电流,CPU好的,没修好,催的很急,就放弃了,老大好像是换板了

网友:
我的时序都忘得差不多了

网友:
这个cpu供电算通病了 坏的不少 也不好解决

网友:
而且6 7的还有SVID,要想发出CPU供电桥就要收到PWROK和APWOK
这一句里面。
而且6 7的还有SVID
是什么意思啊,感觉跟后面连不到一起
是指没有SVID?

网友:
G470不出CPU供电的很多事桥的问题

网友:
厉害啊 这个理论强大啊

网友:
楼主挺厉害的 思路也很清晰

网友:
轻车熟路啊,分析CPU供电出来条件的那段分析的很好,比较透彻,值得学习

网友:
老司机,双击666+关注!!!必须学习

网友:
这个是什么原因引起的,遇到过戴尔的也放bios电池可以开机,过一段时间就又不触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