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SD硬盘]
M2接口的硬盘恢复数据 求助

楼主(2019-02-28):
手上有一个M2接口的固态硬盘,  硬盘是好的!能进系统,WIN10的系统!但是提示账号不能登录桌面的东西没了!我在C盘里面能找到原来桌面的文件。但是有一个文件夹打开是空的!用软件恢复过!不行,这种又办法弄吗?有大师知道吗!价格可以商量!

网友:
现在就是要找这个空文件夹的东西!有什么办法吗

网友:
可以尝试用DG试一下

网友(2019-04-02):
你这不是硬件的问题吧,是不是中毒了或者权限不够

网友:
搜索一下文件名字!!!!

网友:
                                         网上找个恢复软件。

网友A:
你这个应该不是硬件问题,有可能是你误操作了删除了文件,固态和盘片硬盘不一样文件丢失了很少一部分可以找回,你可以尝试找高手碎片重组试试(如果没被覆盖的话)!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应该不是硬件问题,有可能是你误操作了删除了文件,固态和盘片硬盘不一样文件丢失了很少一部分可以找 ...

用恢复软件恢复不出来!给客户了!

网友:
固态和机械不一样  丢失文件 恢复 几率不大

网友(2019-05-02):
据说Linux系统下可以尝试一下

网友:
我感觉也是权限问题呢。正常不会打开时空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