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15-ac192tx维修以来最奇怪故障求助

楼主(2019-02-28):
仁宝代工,机器故障是原来的电池可以开机,可是电池坏了,不能充放电,换新电池后,可以充电,有充电电流,但是不触发,然后用另一台同样的机的好电池,也是不触发,原本的电池确定是坏的,不装电池,也是一切正常,bios刷了,电池接口也没有明显的故障,不懂怎么修了,求助大师

网友:
升级一下EC程序试试

网友:
电池那头的保险丝烧了

网友:
你这问题问的不科学,不说下具体情况就发问让别人怎么帮你呢?最起码要给出自己测量的数据,别人才能帮你出主意不是?还是说直接没测量?发现好多人问问题都是问的很有水平。

网友:
楼住就解
决吗 这个问题      我要学习了

网友:
重放电路最难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