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L]
TCL L55P1-CUD液晶电视不定时自动关机故障维修案例

楼主(2019-02-28):
TCL L55P1-CUD液晶电视不定时自动关机故障维修案例

  机器型号:TCL L55P1-CUD

  机芯:MS828

  故障现象:液晶电视不定时自动关机

维修与分析:

  AN_SY8291允许输入电压5-40V,固定开关频率800kHz,最大输出电流1.2A,是一款高效率、低纹波的非同步电压转换器。MS828将其应用在24V和12V转3V3SB电路中,由于主板采用自身供电 3V3SB,所以开机流程需要改变。

  原来电源板输出3V3SB到主板-主板响应后输出P_ON信号给电源板-电源板输出24V 给主板。

  现在电源板直接输出24V和12V给主板--主板自身转为3V3SB-主板输出P_ON 信号-开启各 DCDC。所以直接给MS828加一个普通电源板是无法点亮的,需要把电源板P_ON信号拉高,主板送修故障为不定时自动关机,先在路测量数字板上各路供电对地电阻正常,没有发现短路和对地电阻偏小现象,上机架试机放20多分钟后发现自动关机,关机后测量数字板上STB3.3V电压发现只有2.1V,断电后再开机又可以正常放。

  在放的过程中同时监测STB3.3V它会随时间增长慢慢往下掉,掉到2.8V以下后就关机了。在路测量 SY8291 5脚输入电压12V正常,LDN1电感处2.4V,3脚FB电压0.6V发现3脚取样电压不正常,3脚FB只有当LDN输出3.3V通过RDN1、RDN2、RDN3分压后为0.6V,仔细检查3个电阻发现阻值均正常,后发现RDN1上并了一个电容CDN9 1000P的。测量CDN9漏电,更换STB3.3V正常,数字板不再关机。至此,TCL L55P1-CUD液晶电视不定时自动关机故障修复。

电路图

网友:
供电芯片引起不稳定导致的问题。。。。。。

网友:
楼主技术真好!楼主技术真好!楼主技术真好!

网友:
供电芯片引起不稳定导致的问题楼主技术真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