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hone7p无法激活,无服务

楼主(2019-02-28):
iphone 7p摔了无服务,刷机可过,但是无法激活。拿这块板练手了,有问题请教一下。拆机发现基带电源被动过,测量基带供电都没出来。测试基带几路供电无短路/断路,特别是通病的几路,拆掉基带电源,查看脚位,也无掉点,通病脚位也是完好。将基带电源重植,故障依旧。

请教一下,基带供电没产生,与基带cpu有关联么,意思就是如果将基带cpu取掉后,基带供电会正常产生么。请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小7搞过基带搞过电源不好的都不用治了,不好治,也治不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小7搞过基带搞过电源不好的都不用治了,不好治,也治不好

我这机,修不修都无所谓的,主要是练手了。
现在就是不清楚,这个基带供电电压,如果将基带取掉不装,这个供电能正常产生么?

网友:
我今天拿了个小7练手,之前无服务,我换了个基带电源后一直白苹果重启了,不知道咋回事

网友:
98#暗断,飞线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这机,修不修都无所谓的,主要是练手了。
现在就是不清楚,这个基带供电电压,如果将基带取掉不装,这 ...

不上基带cpu,基带电源也会发出的s2-s5和ldo供电,但是基带cpu核心s1供电会没有。

网友:
换个基带电源时钟试试,有几次就是换了时钟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上基带cpu,基带电源也会发出的s2-s5和ldo供电,但是基带cpu核心s1供电会没有。

非常感谢,需要这个答案!谢谢!

网友:
基带本身没短路就抢救下~字数补丁

网友:
基带CPU不装,基带电源也会发出几组供电的!!因为供电是基带电源发出的基带CPU是接收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