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xps 13做win10死机 解决必有重谢

楼主(2019-02-28):
dellxps13  9350  做win7都正常 做win10死机   安装板和ghost都不行  bios刷过  不知道什么问题  大家帮帮忙  解决必有重谢

网友:
                       主板有问题吧?

网友:
这电脑做WIN10应该不会有问题的,把硬盘格式改成GUID的试一下没

网友:
这个好像是主板有问题

网友:
usb3.0驱动到官网上下载

网友:
上面的方法都试过了  不行 应该是主板问题  单就是想不明白 为什么装win7没事

网友:
可能要硬装啊 不能GHOST吧 遇到过有些机器就是GHOST出问题 安装版试试

网友:
换板子最好,兄弟,你说是吗呵呵

网友:
先将bios恢复出厂默认,然后去戴尔官网下载原厂的恢复镜像看看效果

网友:
现在的电脑,乱七八糟的问题太多了,

网友:
不会是驱动问题吧? 要不一个驱动都不要装试试

网友:
换内存,换硬盘,屏蔽显卡,拆除外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