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450V 开机三声报警

楼主(2019-02-28):
华硕X450V 开机三声报警。什么问题

网友:
三声 ?出平台复位了吗  太简单 了

网友A:
三声 ?出平台复位了三声 ?出平台复位了三声 ?出平台复位了

网友:
三声是不是内存没有过啊

网友:
不是板载内存问题?

网友:
这种你可以屏蔽一下板载内存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三声 ?出平台复位了三声 ?出平台复位了三声 ?出平台复位了

灌水的太多了!!

网友:
就这个描述很难确定吧,,,,,,,,,,,,,,,,,,,,,,,,

网友:
你测测有没有跑马   如果跑马了 把板载内存 屏蔽试试 这个机器修过几个是板载内存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