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不认硬盘的奇怪问题 全网首见,求解答

楼主(2019-02-28):
主板:LA-B991P   ACER的笔记本故障现象:检测不到硬盘。无光驱,实际装光驱测试一样不认。

如图:
暂时不考虑信号问题 因为硬盘不会转圈!

R307没装   空置    R49没装,直接通过主板连线连接到+5VS

目前+5VS HDD电压5.4     +3VS HDD电压3.6

硬盘不会转,,更换过硬盘   一样不会转。

硬盘确定好的,已经在别的电脑上测试过了!

等于电压正常,为何硬盘不会转,  既然不会转,肯定也不会认!

此芯片也空置,没装!

求大神指点迷津!

网友:
为何硬盘不会转,  既然不会转,肯定也不会认!

网友A:
我现在也遇到一台这样的U31-70  +3VS +5VS都正常,就是不认硬盘,这种只能考虑信号了,其它没什么东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现在也遇到一台这样的U31-70  +3VS +5VS都正常,就是不认硬盘,这种只能考虑信号了,其它没什么东西

硬盘不会转圈,怎么考虑信号!按正常,只要电压正常,应该是可以转圈的吧,硬盘装上一点反应没有,这个是不是还没到信号哪一步!正在考虑是不是功率达不到?但是电压并没有被拉低,也不出现死机之类的现象!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换CPU吧                                                                                            ...

为什么换CPU,不理解,电压正常,硬盘不会转圈为什么!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硬盘不会转圈,怎么考虑信号!按正常,只要电压正常,应该是可以转圈的吧,硬盘装上一点反应没有,这个是 ...

你用线转换一下,把它的sata外接出来,供电用台式机电源单独测试一下看转不转,如果外挂供电都不转,再看sata接口部分了。

网友E:
有可能接口问题,也有可能,BIOS从新刷下,遇到过刷BIOS好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你用线转换一下,把它的sata外接出来,供电用台式机电源单独测试一下看转不转,如果外挂供电都不转,再看 ...

台式机外挂电源能转圈  但是没连接数据线!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有可能接口问题,也有可能,BIOS从新刷下,遇到过刷BIOS好的

硬盘不会转圈  刷BIOS应该解决不了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有可能接口问题,也有可能,BIOS从新刷下,遇到过刷BIOS好的

接口已经测试过了  全部正常!

网友F:
硬盘连接好再测电压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F:
硬盘连接好再测电压看看。。。。。。

测了  电压依旧正常。。。目前考虑会不会3 5V二级转换电压功率太低引起的   芯片型号TPS 22966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台式机外挂电源能转圈  但是没连接数据线!

你按我说的试一下不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按我说的试一下不就知道了。

目前确定供电问题  但是想不明白为何供电电压正常 硬盘不会转圈   估计功率达不到   订的芯片一会就到货了 直接把二级转换电压的芯片换掉   等会给你们上结果。。因为HDD5VS  3VS是通过二级转换电压直接过来的  中间图纸标注有电阻  但是实际板子上面没有电阻   通过铜线直接连接的   如果是功率问题的话   换二级转换电压芯片应该可以的    想不明白的是如果因为功率问题    为何机器其他功能一切正常  并且没有拉低电压的现象!

网友G:
                   最多考虑供电稳定不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G:
最多考虑供电稳定不稳定

刚才已经把二级转换电压的芯片换掉了   还是不行   目前正在迷茫中.....

网友H:
楼主解决了吗  遇到同样问题  电压正常  硬盘不转

网友:
引用 网友H:
楼主解决了吗  遇到同样问题  电压正常  硬盘不转

如果桥是集成的   就是CPU坏了。更换CPU就好,报价后客户嫌价格高,不修了,然后我仔细研究一下图纸,除了电压外 就跟CPU有联系了  中间没有任何电路  所以个人判断CPU问题!